有没有用H-JTAG的兄弟?为什么H-JTAG只能烧写1M的FLASH

楼主(2007-07-24):
我用H-JTAG+WIGGLE烧写SST39VF1601,MCU使用ST的STR710和NXP的2292,这2个系统都只能烧写1M以内的程序,超过1M就会提示出错...是不是H-JTAG有1M的使用限制哦?

上图是还没有烧写到1M时,下图是烧写到1M位置时

楼主:
...要500分才能贴图

网友A:
不是,是上传服务器坏了

楼主:
...大家都不用H-JTAG还是程序都小于1M呀...

网友B(2011-10-29):
我用j-Jink烧写SST39VF1601,cpu使用s3C44B0X01L,只能烧写1M以内的程序,超过1M就会提示出错...是不是J-JINK有1M的使用限制哦?ERROR: Program (0x200010 - 0x400020) does not fit into selected flash sectors.
有这个报警是不是文件太大了!老大!怎么搞请教下哦!!!!!!!!QQ::425491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