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 for arm下不可以调用printf函数吗?

楼主(2007-07-25):
在keil for arm 里可不可以调用标准C的库函数?
我初始化好串口后,调用printf输出字符,仿真没有反映
直接从LPC2148的U0THR发数据到是可以
试了一下,在keilC51下可以用,怎么在keil for arm下调用就没反应了?

网友A:
需要覆盖一个函数即可.

使用RV编译器的话需要覆盖:fputc函数,在函数体内加入串口发送函数,这样printf就可以使用了,如下:SendChar是自定义的串口发送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return (SendChar(ch));
}

楼主:
我使用的是keil CARM

非常感谢这位兄弟的指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