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ARM开发

楼主(2007-08-06):
我是搞C语言做嵌入式软件开发的。对C非常熟悉。
我想搞ARM开发,主要是搞软件方面,对硬件设计方面的就不打算学习了。
想请教大家,现在想学习ARM开发,我应该如何循序渐进的学习?
另外,我现在有必要买ARM开发板来学习么?
谢谢!

网友A:
那你只能搞嵌入式系统的应用层了

如果不涉及硬件的话,或是连硬件文档都不想接触的话,只有应用层适合你了,其于Linux操作系统上的C编程或WinCE下的应用开发也是不错的。嵌入式系统分4层,硬件层,驱动层,操作系统层和应用层。

网友B:
我认为很有必要,搞ARM需要要调试,是不能离开硬件的,

虽然说在PC上可以仿真,但怎么说也不如在实物上来得直接,逼真。我相信在实物上搞进步是很快的,如果能有项目做收获就更大了。

网友C:
推荐 世纪普光 ARM-9533嵌入式开发平台

普光ARM嵌入式开发平台使用三星公司的S3C2440A  CPU,与其他使用ARM内核的CPU相比,S3C2440A具有更低功耗,输入电压5V,功耗3W。片内资源丰富,支持多种格式的数字音乐编/解码,支持SDRAM控制器和FLASH存储器。支持3.9/3.5寸 64k TFT  LCD真彩触摸屏。播放流畅的MPEG-4电影媒体文件,每秒在VGA(640X480)实现30帧。可外接显示器实现满屏实时播放(1027X768X25帧)。可外接USB存储移动硬盘等。此外还有MMU存储管理单元,用来管理虚拟内存系统的器件。

1、图形显示功能:

目前国内嵌入式开发平台对于图形显示方面大多数采用的是LCD液晶屏,通过LCD液晶屏显示最大分辨率只能支持800*600,即使采用VGA接口(通过转接板),也不能在高分辨率(1024*768*32)下平滑播放MPGE1、MPGEG4多媒体文件,对于一些特殊的行业应用中,就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普光ARM-9533嵌入式开发平台,由于板载2D加速显卡芯片(SM501),可实现真正的VGA、TFT――>LCD输出,并且在1024*768*32高分辨率下平滑播放MPGE1、MPGE4多媒体文件。没有显卡加速的开发平台即使是533MHZ的CPU也不适合作640X480高分辨率的多媒体应用。同时对于程序调试人员来说可能通过显示器,实时的看到系统运行的整体状况及调试信息,不需要增加仿真器等外围设备进行程序的调试,方便程序人员的开发与使用。

2、注册表保存功能:

  普光科技的ARM-9533嵌入式开发平台实现了一直困扰着嵌入式工程师的WINCE注册表保存问题。目前嵌入式系统中对于WINCE系统注册表的保存是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对于数据存储到注册表中,如果关机重新起机,数据不能存储,普光科技工程师经过不断努力与探索,最终实现该功能,为嵌入式工程师提供了基础资料。

3、 终端功能:

普光ARM-9533嵌入式开发平台,可通过用WINCE 4.2.NET 的RDP或者LINUX Xwindow 登陆到终端服务器,可以连接键盘,鼠标,音响, MIC等,可做为多媒体终端设备。

4、存储功能:

目前国内ARM嵌入式开发平台并没有配置铁电存储器,如果系统出现意外掉电时,数据会全部丢失,没有起到对数据的保护作用,降低了系统的稳定性。普光ARM-9533嵌入式开发平台配有铁电存储器, 可以更好的保护FLASH,延长FLASH寿命,并且可以做到掉电不掉数据, 大大简化电源设计。并提供了丰富的存储接口,可通过SD卡、U盘、移动硬盘进行数据的存储。

5、软硬件系统调试功能:

  普光ARM-9533嵌入式开发平台,提供了丰富的系统调试接口,可通过串口、网口、JTAG接口、CPLD接口进行软、硬件的调试,调试的信息可直接通过显示器输出。

6、网络功能:

 系统平台通过局域网或直接通过串口联接MODEM 实现拨号上网,可直接浏览INTERNET网站。在局域网中,实现Windows网上邻居功能,可以方便利用网络资源,并与网内所有客户进行数据传输,也可通过PCMCIA接口实现无线数据传输。

http://www.sjsunn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