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过s3c2410的朋友.请指点,谢谢

楼主(2007-08-07):
各位用过s3c2410的朋友. 不知道是否各位用过s3c2410的朋友是否成果的将这款芯片应用的产品中,是产品,不是开发板,也不是在开发阶段的板子,是已经量产的产品,我在google上搜索了半天,找到的都是2410的开发板,找不到产品应用的信息,还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你要做什么产品?

最好是用来做消费品,不要做工业品,有一定的风险存在,工业利润那么高,不要太在乎一二十块,如果加个以太网,那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谢谢各位的回复! 不是工业级的。是用在通讯上的。就是觉得它相对于其他的ARM9芯片来说相对便宜点,开发资料也相对较多。呵呵。

网友B:
这款产品我们用过,是2410芯片

http://www.gkong.com/co/beijingkerixin/pro_content.asp?products_id=44251

网友B:
因为做产品的不会把自己使用的芯片信息公开的

甚至还打磨掉芯片型号,原因我就不多说了。所以google找不到是再正常不过了。

像PDA类产品,如HP1940,这种采用2410芯片才会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