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含泪跪求:有关44B0 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07-08-08):
小女子是一个刚接触Arm的菜鸟,学习路途深感坚辛无比,碰到的一些问题烦恼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小女子定会永远感恩在心~~~~~~~
我正在弄一个项目,需到用到串口中断,从串口接收外设发来的数据,但苦于对中断的不甚了解,以致茫然不知如何下手,望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思路

如果用ADS,做个中断程序,加入__irq关键字
void __irq interrupt_in(void)
{
//读取相关寄存器,判断是哪个中断号,然后调用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

楼主:
可不可以再讲详细一点?

本人实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菜鸟,微风大侠,能否再指点指点??

网友B:
中断还不懂,就开始做项目了

了不起啊?

网友B:
我有44B0的资料

怎么给你?

网友B:
可以参考的代码:

/******************************************
*******************************************/
void __irq IRQ_Handler(void)
{
  unsigned status;

     status = INTPEND;   //读中断状态寄存器
  /* Deal with source of interrupt */
  /* RMC source definitions used for CT1, CT2 */
  if (status & TIMER0_INT)
  {
     Clear_PendingBit(nTIMER0_INT);/* clear the interrupt */

     //tm0isr();                   /* set the flag        */
     __OSTickISR();
     //Timer0Stop();
     //Disable_Int(nTIMER0_INT);
    // Timer1Stop();
    // Disable_Int(nTIMER1_INT);
  }
//   else if (status & TIMER1_INT)
 // {
 //   Clear_PendingBit(nTIMER1_INT);/* clear the interrupt */
    //IntCT2++;        /* set the flag        */
    //Timer1Isr();
 //   tm1isr();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