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LASH不能烧写??

楼主(2007-04-29):
最近作了一块板子:S3C44B0X+FLASH+SDRAM

可是想把启动代码的.bin文件通过fluted烧写进flash,死活就是不行。
擦除和写入都正常,但是在最后校验的时候出现了错误,决大多数地址都是missed,也就是根本没烧写进任何东西!!查看FLASH,里面还都是0XFF

FLASH是29LV160BE(里面没写过任何内容,上面写着MALAYSIA,29LV160BE-70PFTN,应该就是FUJISU的MBM29LV160BE型号吧!),硬件和虚焊问题都检查过,不存在这方面问题。

有没有片子买回来就是坏的可能呢?

还有就是29LV160BE的12引脚说接RESET,我是悬空的,看过数据手册 ,好像影响不大!

没听说这种片子买回来还要解密什么的?

由于是表贴的,不好取下来,怕把线路板搞坏。

所以先来咨询下大家,如果真是FLASH的毛病,再换块新的也不迟!!

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类似情况,给点意见!!

网友A:
建议用JTAG加载

把程序加载到SDRAM中运行,然后用程序烧写flash,看看能不能成,如果你软件水平不错可以加点调试指令,那就很容易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反正我用那个flut没有成功过,我的板子是好的,那是我买的开发板.不过那家伙擦除功能倒是好的,没有问题^_^,一次就把我的BIOS擦掉了,我花了N久才把程序又搞进去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源电压不够?用表量一下

我上次就是电源电压不够,导致数据写不进去.

我用的是keil+uLink下载的,FLASH是29LV160DB. 后来我自己在原来的BIOS中添加了烧录FLASH的代码,
就可以通过串口或者网口烧录程序了。我已经把代码包放在了我的blog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