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连接

楼主(2007-04-29):
     使用的CPU为S3C44B0X, HY57V641620为4×1M×16bit的SDRAM。请问HY57V641620的地址线A23~A21为什么要采用这样一种连接方式?
     还有,其中的电阻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A:
R1,R2,R3,R4 是简单数字逻辑,不用担心

留意: R1是16M, R2是8M
当ADDR23=0,ADDR22=0 => BA1=0
当ADDR23=1,ADDR22=0 => BA1=0
当ADDR23=0,ADDR22=1 => BA1=1
当ADDR23=1,ADDR22=1 => BA1=1

留意: R3是16M, R4是8M
当ADDR22=0,ADDR21=0 => BA0=0
当ADDR22=1,ADDR21=0 => BA0=0
当ADDR22=0,ADDR21=1 => BA0=1
当ADDR22=1,ADDR21=1 => BA0=1

HY57V641620为4×1M×16bit的SDRAM是要分4 个bank

所以只要程式里的地址如下分配,就可以用到四个不同的bank

Bank 0
(Addr22=0,Addr21=0=>BA0=0;
Addr23=0,Addr22=0=>BA1=0)
0x000000
0x0007FF

Bank 1
(Addr22=0,Addr21=1=>BA0=1;
Addr23=0,Addr22=0=>BA1=0)

0x100000
0x1007FF

Bank 3
(Addr22=1,Addr21=1=>BA0=1;
Addr23=0,Addr22=1=>BA1=1)
0x300000
0x3007FF

Bank 2
(Addr22=1,Addr21=0=>BA0=0;
Addr23=1,Addr22=1=>BA1=0)
0x600000
0x6007FF

楼主:
那电阻在这里是做什么用的呢?

    为什么只有BA0,BA1要加电阻呢?

网友A:
你要选择[BA1,BA0]为00,01,10,11才能用到4个bank

你要选择[BA1,BA0]为00,01,10,11才能用到4个bank

这是分压电路,这个图会容易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