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怎么生成bin文件啊

楼主(2007-04-30):
我在OUTFORMAT的地方选择了Plain Binary了
就是没有生成bin文件的

网友A:

选择RealOutChip Settings->Linker->ARM fromELF->Output format指定Plain binary->Output file name指定文件名,选择路径,点击OK, 然后从编译就OK了!

楼主:
谢谢 好像不行 哈哈

楼主:
找不到RealOutChip Settings

只找到DebugRel Settings里面有
->Linker->ARM fromELF->Output format指定Plain binary->Output file name
设置了不起作用

楼主:
找到了

DebugRel Settings->Linker->ARM fromELF->Output format指定Plain binary->Output file name
还有DebugRel Settings->Target->Post-Linker中选择ARM fromELF

网友B:
还有Output file name 项,如:E:ios.bin

楼主:
谢谢,已经生成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