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920驱动的lcd要怎样才能使光标显示在一个8bit的单元呢

楼主(2007-04-30):
我采用的是12864(带字库ST7920)液晶显示器,由于界面既要显示汉字,又要显示数字,在工作过程通过键盘更改数字。在更改数字时希望光标显示出来并不停显示,但我在更改的过程中显示出的光标占两个数字格(即一个汉字格),请问我要怎样才能是光标显示在一个数字格呢(即半个汉字8bit)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我呢

我现在是想在lcd的显示屏上写入比如: 20.5635 改变小数点后的四位数字,并且在改变的过程中下面的光标跟着移动,可是st7920的光标是以一个汉字(16bit)为单位移动的,而非以8bit为单位移动的.哪位大哥帮帮我啊

楼主:
各位大虾给指导一下好吗?

网友A:
还没有用过这款

ST7920,汉字占16位宽,如果内部决定光标是汉字编码的话,你也改变不了。你仔细读一下文档,看光标是什么字符。另外,为什么一定要显示光标呢?简单的显示就行,增加复杂性。或者你可以关光标显示,而在你的显示驱动里面加上一个光标字符,并且让它闪。呵呵。

楼主:
怎么在显示驱动里面加上一个光标字符,并且让它闪呢

怎么在显示驱动里面加上一个光标字符,并且让它闪呢,请楼上这位大哥明示阿

网友B:
硬件觉得的东西你改不了

自己软件改吧,如果还要闪那就复杂点了

网友:
画点阵,一条8*1的线

网友A:
自己做个字符

楼主:
画一条8*1的先怎么画啊,还要移动它的位置.能给两句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