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X与16bit TFT LCM应用问题,请高手过目指点

楼主(2007-05-08):
我现在用S3C44B0X来驱动TFT LCM(16BIT),之前一直是用单片机,因为现在速度比较慢,内存比较小,所以改为ARM.

我将TFT LCM挂在S3C44B0X的nGCS3上,TFT LCM的读写控制分别接S3C44B0X的nOE和nWR.
TFT的16bit数据线接S3C44B0的D0~D15,Reset接S3C44B0X的nReset,上电复位.

程序如是,没有反应,可否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

//*****************************************************************************
//Project: 1.8" TFT LCM display test code
//Driver IC: r61503
//nGCS2 connect to LCM CS.
//16-bit and 8080 times
//
//test LED use portc GPC4.GPC5.GPC6.GPC7
//LCD_cs                                        //nGCS2
//LCD_reset                                        //nRESET
//
//*****************************************************************************

#include "INCDEF.H"

#include "SRCpicture.c"

#define  rBWSCON                (*(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0180000)

#define  rPCONA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01d2000)                     //IO port    A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rPCONB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01d2008)                     //IO port    B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rPCONC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01d20010)                 //IO port    C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rP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01d2004)                     //IO port data    A register

#define  rPDATB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01d2000C)                 //IO port data    B register

#define  rPDATC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01d20014)                 //IO port data    C register

#define  rPUPC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01d20018)                 //IO port data register

#define  rSend_data(addr,i)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dr<<1))=(unsigned int) i     //data0~data15 I/O  port

//*****************************************************************************

S16     sx,ex,syl,syh,eyl,eyh,rgbz_data;

S16     *p;

//*****************************************************************************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int i);

void ShowPicture(const U8 temp[]);

void Delay(S16 t);

void initial();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int j);

void display_scolor(S16 sx,S16 ex,S16 sy,S16 ey,S16 rgb_data);

void Display();

//*****************************************************************************
int Main()
{

        //rBWSCON=0x01001112;

        rPCONA =0x00;                 //&frac12;&laquo;A0&Eacute;è&Ouml;&Atilde;&Icirc;&ordf;&Ecirc;&auml;&sup3;&ouml;&Auml;&pound;&Ecirc;&frac12;
        rPCONC =0x55555555;            //&frac12;&laquo;IO&iquest;&Uacute;&Ouml;&Atilde;&Icirc;&ordf;&Ecirc;&auml;&sup3;&ouml;&Auml;&pound;&Ecirc;&frac12;
        rPUPC=0xff;

        rPDATC=0x00;

        Delay(5);

        rPDATC=0xa0;

        Delay(5);

        rPDATC=0x50;

        Delay(5);

        rPCONB=0x7ff;
                                    //nGCS3
        rPDATB&=0x77f;                //nGCS3 LOW,and TFT LCM enable

        initial();

        Display();

        return(0);
}

//*****************************************************************************

void Delay(S16 t)
{
unsigned int i,j,k;
for(i=0;i<=t;i++)
            for(j=0;j<0xff;j++)
                for(k=0;k<0xff;k++);
}

//*****************************************************************************

void initial()

{

  Write_command(0x11);
  Write_data(0x171b);

  Write_command(0x12);
  Write_data(0x0003);

  Write_command(0x13);
  Write_data(0x080c);

  Write_command(0x14);
  Write_data(0x0017);

  Write_command(0x10);
  Write_data(0x1208);

  Write_command(0x13);
  Write_data(0x081c);

  Write_command(0x01);
  Write_data(0x0a0c);

  Write_command(0x02);
  Write_data(0x0200);

  Write_command(0x03);
  Write_data(0x1030);

  Write_command(0x07);
  Write_data(0x0005);

  Write_command(0x08);
  Write_data(0x030a);

  Write_command(0x0b);
  Write_data(0x0004);

  Write_command(0x0c);
  Write_data(0x0000);

  Write_command(0xa0);
  Write_data(0x0100);

  Write_command(0xa7);
  Write_data(0x0011);

  Write_command(0x0e);
  Write_data(0x0002);

  Write_command(0x30);
  Write_data(0x0000);

  Write_command(0x31);
  Write_data(0x0507);

  Write_command(0x32);
  Write_data(0x0003);

  Write_command(0x33);
  Write_data(0x0601);

  Write_command(0x34);
  Write_data(0x0407);

  Write_command(0x35);
  Write_data(0x0002);

  Write_command(0x36);
  Write_data(0x0707);

  Write_command(0x37);
  Write_data(0x0106);

  Write_command(0x38);
  Write_data(0x0200);

  Write_command(0x40);
  Write_data(0x0000);

  Write_command(0x42);
  Write_data(0x9f00);

  Write_command(0x07);
  Write_data(0x0001);

  Write_command(0x07);
  Write_data(0x0021);

  Write_command(0x07);
  Write_data(0x0023);

  Write_command(0x07);
  Write_data(0x1037);

  Write_command(0x21);
  Write_data(0x0000);

}

//*****************************************************************************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int i)
{

    rPDATA=0x01;
    rSend_data(0x06000000,i);

}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int j)
{
      rPDATA=0x00;
      rSend_data(0x06000000,j);
}

//*****************************************************************************
void Display()
{
    display_scolor(0,127,0,159,0x0000);        //black
    display_scolor(0,127,0,159,0xffff);        //white
    display_scolor(0,127,0,159,0xf800);        //red
    display_scolor(0,127,0,159,0x07e0);        //green
    display_scolor(0,127,0,159,0x001f);        //blue
    ShowPicture(pho1);

}

//=============================================================

void display_scolor(S16 sx,S16 ex,S16 sy,S16 ey,S16 rgb_data)
{
    S16 i,j,k;
    S16 syl,syh;

    k=ey;

    syh=0;
    syl=0;

    eyh=(k>>8)&0x01;

    eyl=k&0xff;

    Write_command(0x2a);        //Column start high address set  xs8=0
    Write_data(0x0000);            //Column start low  address set
    Write_data(sx);
    Write_data(0x0000);            //Column end high   address set  xe8=0
    Write_data(ex);                //Column end low    address set

    Write_command(0x2b);
    Write_data(syh);
    Write_data(syl);

    Write_data(eyh);
    Write_data(eyl);

    for (i=0; i<ey-sy+1; i++)
    {    for (j=0; j<ex-sx+1; j++)
        {    Write_data(rgb_data);
        }
     }
}

//==============================================================

/*-----------Display external----------------------*/
void ShowPicture(const U8 temp[])
{
    S16 j;
    S16 i;

    Write_command(0x2a);
    Write_data(0x0000);            //Column address set
    Write_data(0);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239);

    Write_command(0x2b);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1);
    Write_data(0x40);

    temp=pho1;

//    *p=temp;

    for (i=0;i<319;i++)
    {    for (j=0;j<239;j++)
        {
            Write_data(*p++);

            }
                }

}

网友A:
地址:

rSend_data(0x06000000,i);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dr<<1))=(unsigned int) i

0X06000000,<<1,已经不是GCS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