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的开发

楼主(2007-05-08):
arm上带有lcd 控制器, 是不是只要买一块lcd模块把对应的引脚接上即可进行lcd 的开发,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另外,一般lcd屏背后都带一块驱动电路板,这块板是不是买lcd的时候就带上了,还是要自己画?

第一次做lcd 谢谢

网友A:
呵呵,LCD是麻烦些。

信号要一致才能接啊,具体看LCD和ARM是否一致,能否配的上。
后面的板也有好些的,我说不上来。

网友B:

注意电平匹配,背光电路,信号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