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手提都没有并口了,希望知道的进来说说廉价的jtag

楼主(2007-05-08):
现在的手提因没有并口,原来的简易jtag用不了,有知道哪种廉价的jtag是USB接口的吗?希望是在ads1.2下可以用的。

网友A:
我们提供PCMCIA转并口卡!

www.study-kit.com

楼主:
可惜我的机只有Express卡,没有PCMCIA啊。

还有别的方案吗?

网友B:
。。。

我买本的时候特地挑了个有并口的。。。

USB转并口的我买过,不好用,JTAG识别不了,PCMCIA的可以用,如果连PCMCIA都没有。。。。那这个本就不太适合工作用了

网友C:
只有USB口的可选了

FTDI芯片的,可以自制,搜一下吧

网友D:
笔记本都买的起,还差一个调试器么……^_^

U-LINK一百多就可以买到了,自己做成本更低……

楼主:
U-LINK好象只能在keil里用吧,不能在ads里用。

呵呵,现在的手提只要3千多就可以了,不是当年的手提啊。
对FTDI有兴趣,搜搜先。

网友E:
自己用USB芯片设计一个吧,还可以学习USB,驱动程序开发等等~~

楼主:
痛苦,又要做!

我有好些活等着做,可惜原来的工具都是并口。

网友F:
圈圈说自己设计,能不能提供些资料啊?谢谢了

关键怕自己设计做不好反而耽误了时间,网上的资料又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G:
同病相邻

   我的本本A61,其它配置都还行,就是无串并口,PC卡也插不上,扩展起来正烦着呢。没办法,只好尽量往USB口上靠,能换就换,不能换的用在台式机上了。

楼主:
估计能做好USB转并口,可能还有些市场

估计能做好USB转并口,可能还有些市场,起码在二姨这应该有不少人需要。
我是没这能力和时间啊。
继续关注
希望能找到在ads下能用jtag的USB转接口。

网友E:
我也没有相关资料,只是觉得理论上可以做而已

等我学会了来做个试试看~~~~~~

楼主:
哈哈,圈圈怂恿我去做测试。

有时间肯定做测试。

网友H:
只买有并口的 哪怕是旧的 哈哈

网友I:
说真的。 我觉得只有PCMCIA转并口可用。

网友J:
有啊

不过要贵不少

楼主:
不要告诉我买全套USB的调试工具啊!

我的本本可是很便宜的,但小,呵呵,所以没有并口串口。
我是要找能在ads下用jtag的USB转并口设备,当然希望便宜。

网友K:
按圈圈说思路,其实有个难关,比如RDI原本驱动并口的

现在要驱动USB,如果不知道IDE(ADS IAR等)与调试接口的协议就算会USB驱动开发也没法做

网友L:
嘿嘿

公司刚配了一个本本,偶花了好大功夫找的,HP的nx6320,串并口都有,,,
可惜哦,本来要买T6x的,,,

网友M:
除非你闲的没事干,不然肯定不如买划算:-)要知道:时间就是

楼主:
关键是买什么的问题,我是希望买转接口。

因有好些工具都是并口的,都买回来比我手提还贵。

网友E:
我原本的想法是通过驱动程序虚拟一个并口,然后通过USB转

但是这样应该是不行的了,由于USB是按数据包来穿送的,而并口则不是,所以上面的软件读回的数据肯定就不对了........晕菜.......看来必须要搞清楚调试器的接口才行.这个东西应该可以从管方网站上找到相关资料吧. twentyone (搞H-JTAG那个)应该对这方面比较了解,你可以去问问他。 说真的,如果你只是想用的话,买一个现成的还是比较实在的。使用keil或者IAR来开发,使用USB是趋势了,ADS也不再升级了.

楼主:
看来没指望了,又要出血了。

网友D:
几百块钱,都可以买一个二手的老笔记本了……

对于开发调试而言,一般P133以上都足够了……^_^

网友N:
为什么要用并口的

USB的用起来不是更方便啊,下载速度至少比并口的快上几十倍,小,带起来也方便。难道为了一个便宜的工具而去换电脑啊 ,悲

楼主:
问题是原来好些工具买的就很贵,比手提还贵,可惜是并口!

发展是没错,但也不能将原来的一下都淘汰了吧。

网友O:
20楼的

20楼的,nx6320现在多少钱?

网友G:
估计USB转并口不好做

   我使用USB转打印机的线在Win2000以上都不正常,估计难度还在Windows操作系统的接口限制上,不然早有公司做出成熟产品了。微软早就不提倡用串口与并口了,这个霸主对并口的设备无关性即使做得不好,也不会去升级了,还是只能顺着它走了。

网友B:
驱动不完善

我的USB转串口线接上以后系统可以识别出一个COM口,可以当COM口使用。

而USB转并口的线基本都是遵循IEEE1284,插上去直接识别成USB设备而不是并口,所以ADS什么的根本无法识别。

网友P:
买个二手的便宜的本本,就当下载器了,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Q:
市面上的USB转并口只支持LPT

支持完全IEEE1284只是听闻,没有见过。
另外圈圈说“ADS也不再升级了”是不对的,从2.0后改名叫Realview了
以前ADS: ARM Developer Suit,
现在:RVDS:(ARM)RealView Developer Suit

搞开发最好买串并口齐全的本本,下载个CPLD/FPGA什么的也常要用并口。
至于仿真器,能不选并口就不选并口的了。

网友R:
TO 龙兄:

你用的哪家的USB调试工具,我用的USB调试工具的下载速度和并口的好象没什么明显的差别

网友S:
现在都是USB接口

现在本本基本都没有并口,好在基本所有工具都有usb版本
象什么avr下载线,arm仿真器,cpld的下载线,也就不用象以前那么麻烦

网友T:
这是一位大虾发过的国外开源的USB2LPT,可用于JTAG

http://www-user.tu-chemnitz.de/~heha/bastelecke/Rund%20um%20den%20PC/USB2LPT/
要是做好了线路板,别忘了送我一块^_^

网友T:
现在有人已经做出来了

http://www.mcuzone.com/bbs/dispbbs.asp?boardID=7&ID=2521&page=3

网友U:
用个USB口的JTAG

网友V:
借来一个j-link,比起并口的可是太好用了,就是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