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ARM开发板啊?

楼主(2007-05-10):
希望是ARM9的工业级芯片,主要用于数据采集.

网友A:
AT91RM9200工业级芯片数据采集板!

PCMH-9200 | PC104型数据采集控制板

   PCMH-9200核心系统板

    PCMH-9200 PC104型AT91RM9200控制板系列,是面向各种工业型数据采集和传输应用快速组建系统的一系列产品组合。

    该板载有AT91RM9200 32位ARM处理器,32MB SDRAM、4MB Nor Flash和64MB Nand Flash,集成10/100兆自适应以太网口与USB2.0端口,具备RTC,支持PC104总线扩展。

    可以便捷地和以下的各种外围扩展板配合使用,迅速地实现客户的应用。

    同时,依据客户需求,我们提供随需定制服务。

    PCMH-0101 | 48通道通用数字输入/输出模块(GPIO)

    PC104总线型48通道GPIO模块,DI、DO。

    PCMH-0102 | 16通道光电隔离输入/输出模块,外带8通道GPIO

    PC104总线型16通道光电隔离数字输入/输出模块:
      8通道光电隔离输入;
      8通道光电隔离输出;
      8通道通用数字输入/输出(GPIO)。

    PCMH-0103 | 8通道C型继电器输出模块,外带16通道GPIO

    PC104总线型8通道C型继电器输出模块:
      8通道C型继电器输出;
      16通道通用数字输入/输出。

    PCMH-0201 | 2通道模拟输出模块

    PC104总线型2通道模拟输出模块:
      16位输出精度;
      输出电压范围:-10V~10V。

    PCMH-0202 | 16通道模拟输入模块,-10V~10V、4~20mA输入

    PC104总线型16通道模拟输入模块:
      转换精度:12位;
      转换速率:200KSPS;
      输入信号范围:-10V~10V、4~20mA。

    PCMH-0203 | 16通道模拟输入模块,0~5V、4~20mA输入

    PC104总线型16通道模拟输入模块:
      转换精度:12位;
      转换速率:200KSPS;
      输入信号范围:0~5V、4~20mA。

    PCMH-0901 | CDMA无线传输模块

    PC104总线型CDMA无线传输模块:
      联通CDMA网络;
      最大传输速率:156.3Ksps;
      适用于远距离无线数据传输。

    PCMH-0902 | CDMA+GPS(GPSOne)无线传输与定位模块

    PC104总线型CDMA+GPS(GPSOne)无线传输与定位模块:
      联通CDMA网络;
      支持GPS卫星定位,定位精度50M以内;
      最大传输速率:156.3Ksps;
      适用于远距离无线数据传输及移动设备定位。

网友B:
太笼统了吧

要说清楚要求啊,通过什么接口进行数据采集呢?采集要求的速率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