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都能和什么卡兼容

楼主(2007-05-10):
ARM, sd, DM
如题,cf,sd md这些卡都能和arm用么
cf是并口的,其他的卡是什么口的
一点不清楚,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可以用IO口模拟时序来访问,自己去下载相关协议吧.

楼主:
什么地方能下到

什么地方能下到这些协议,能提供一些信息么??

多谢!!!

网友A:
百度搜索就有了

例如搜索 sd卡协议 下载   或者 sd卡规范 下载  然后慢慢看,哪个比较好就下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