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S的工程如何设置为只采用ARM模式编译

楼主(2007-05-14):
DEBUG Settings设置框只有ARM/THUMB interworking的复选框,我没有选中,但是编译完的代码仍然是ARM和Thumb指令混编的,郁闷……
有哪位大虾知道如何设置只采用ARM指令编译的!

网友A:
--ARM --apcs /nointerwork

试一下增加这个选项--ARM --apcs /nointerwork
应该缺省是nointerwork,看看有没有效吧。

楼主:
没有找到nointerwork的复选框呀

没有找到nointerwork的复选框呀

只有ARM/THUMB interworking的复选框,我也没有选它,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A:
难道没有输入自定义选项的输入框吗?

我记得有的。现在机子上没装ADS了

楼主:
没有手输设置喔

没有手输设置喔,下面的参数框Equivalent Command Line只会随着上面勾选的不同而改变,如果手动去改的话,一点apply,它又会被自动恢复回去。
所以郁闷呀:(

楼主:
你们看我的截图

你们看我的截图,确实没有办法了,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