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调试的入门问题

楼主(2007-05-16):
我用的是ads+wiggler+H-jtag
刚刚接触,好多概念不是很清楚。
我用axd载入映像文件进行调试,那么这个映像文件是下载到那里去了呢,是ram里吗?还有下载的地址可不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A:
下载的开始地址就是ADS里的RO BASE

楼主:
明白了 thank you

明白了
thank you

楼主:
还有一点疑问,请指教

我如果把这个程序烧写到flash中,那么这个RO BASE有什么用?
程序是在flash中运行,还是拷贝到RO BASE指定的ram中运行呢

网友B:
看你的代码了

一般是有这个拷贝代码的一小段代码的,这样程序就会拷到RAM中运行,否则程序就不能正常运行.除非你把ROMBASE设得和实际程序所在的地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