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存储器!!!

楼主(2007-05-16):
请问各位高手谁的手头有并行的ram,容量为512k*8 bit
工作电压为3v,请帮忙推荐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华邦的

华邦的W29C040这一款

楼主:
补充一点

 谢谢这位着位仁兄!
  补充一点,我想使用的是sram!

楼主:
谢!

ISSI和Hynix 有什么型号的?

网友A:
issi的SRAM不错,很便宜

楼主:
谢谢!

上面的哥哥,我要在3伏的电压上使用,你的不行,再推荐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