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高手给...程序解释

楼主(2007-05-17):
#define LCD_COMMAND2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04000000)  //cs2
#define LCD_DATA2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04000002)

有了上面的定义

LCD_COMMAND2(0x0100);Delay(1);

LCD-DATA2(0x0100);Delay(1);

上面两个调用时,请问A0,nWR,nRD是如何变化的,请高手解释一下,自己看书弄不明白....?

网友A:
随便说说

应该是
LCD_COMMAND2[0x0100]; Delay(1);

LCD_DATA2[0x0100];    Delay(1);
吧...
这是简单的带参数的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