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rm9的大尾小尾模式的解答

楼主(2007-05-21):
   在学习ADS的时候,我发现把链接设置成大尾模式最终生成的映象文件只不过简单的按每四个字节由原来的小尾换成大尾。虽然S3C2410手册里说ARM920T内核上有一条输入线可以决定内核是以大尾还是小尾工作,S3C2410的外部引线上却并没有什么引脚关系到大小尾操作,似乎ARM920T内核也没法知道当前到底是大尾还是小尾。S3C2410到底是怎么区别当前的指令是大尾还是小尾呢?有一个可能的解答是MMU控制寄存器里有一位决定大小尾模式的,但程序运行的时候MMU还没有配置,那肯定只能按默认的小尾模式来工作,之前的大尾指令怎么能正确执行呢?实在困惑
  非常感谢

网友A:
re

是MMU控制寄存器是有一个BIT 控制,我好像看过,具体哪个寄存器忘记了。
初始的时候,寄存器有个初始值的,并且在INIT代码中,还可以自己加入代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