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飞船给讲讲VI,好在哪里?

楼主(2007-05-22):
有什么优势,最好举个例子

网友A:
LZ说的vi是指在UNIX中的文本编辑器吗?现在还有人用它吗?

网友B:
也想听听

只是个编辑器,用得好别扭的,不知里面隐藏着什么强大的秘密?

网友C:
俺也只用了一点点的功能,可不想在此班门弄斧出丑。

网友D:
强推slickedit2007

功能实在太强了.

网友E:
re

在删除.复制.移动字符等等方面非常方便.用键盘就搞定.

网友F:
什么VI,我还

以为你要问神6的问题呢。

网友G:
我一直再用,很舒服,win下可以去下载 vim

www.vim.org

楼主:
纯粹敲键盘的话,也不咋方便嘛

感觉就是打开一个大文件的时候
非常快

也没啥别的阿

网友H:
呵呵,感觉像是在DOS下敲一个edit~~~~~~

网友I:
没有x的环境下vi确实很不错。相当的不错!

有了x,就完全没有必要了。我觉得总之是一个个人习惯问题。也不是体现能力什么的,用不着上升到什么高度。

配置或者安装得时候,控制台下会使用vi。
开发时候,如果大点的项目,希望有一个多文档的窗口,方便跳跃。
找了很久,最后我一直用kate.自己配置好后就有 一点点 类似source insigne了。

---
个人看法。

网友B:
贴个【vi使用手册】

进入vi的命令
vi filename :打开或新建文件,并将光标置于第一行首
vi +n filename :打开文件,并将光标置于第n行首
vi + filename :打开文件,并将光标置于最后一行首
vi +/pattern filename:打开文件,并将光标置于第一个与pattern匹配的串处
vi -r filename :在上次正用vi编辑时发生系统崩溃,恢复filename
vi filename....filename :打开多个文件,依次编辑

移动光标类命令
h :光标左移一个字符
l :光标右移一个字符
space:光标右移一个字符
Backspace:光标左移一个字符
k或Ctrl+p:光标上移一行
j或Ctrl+n :光标下移一行
Enter :光标下移一行
w或W :光标右移一个字至字首
b或B :光标左移一个字至字首
e或E :光标右移一个字j至字尾
) :光标移至句尾
( :光标移至句首
}:光标移至段落开头
{:光标移至段落结尾
nG:光标移至第n行首
n+:光标下移n行
n-:光标上移n行
n$:光标移至第n行尾
H :光标移至屏幕顶行
M :光标移至屏幕中间行
L :光标移至屏幕最后行
0:(注意是数字零)光标移至当前行首
$:光标移至当前行尾

屏幕翻滚类命令
Ctrl+u:向文件首翻半屏
Ctrl+d:向文件尾翻半屏
Ctrl+f:向文件尾翻一屏
Ctrl+b;向文件首翻一屏
nz:将第n行滚至屏幕顶部,不指定n时将当前行滚至屏幕顶部。

插入文本类命令
i :在光标前
I :在当前行首
a:光标后
A:在当前行尾
o:在当前行之下新开一行
O:在当前行之上新开一行
r:替换当前字符
R:替换当前字符及其后的字符,直至按ESC键
s:从当前光标位置处开始,以输入的文本替代指定数目的字符
S:删除指定数目的行,并以所输入文本代替之
ncw或nCW:修改指定数目的字
nCC:修改指定数目的行

删除命令
ndw或ndW:删除光标处开始及其后的n-1个字
do:删至行首
d$:删至行尾
ndd:删除当前行及其后n-1行
x或X:删除一个字符,x删除光标后的,而X删除光标前的
Ctrl+u:删除输入方式下所输入的文本

搜索及替换命令 :
/pattern:从光标开始处向文件尾搜索pattern
?pattern:从光标开始处向文件首搜索pattern
n:在同一方向重复上一次搜索命令
N:在反方向上重复上一次搜索命令
:s/p1/p2/g:将当前行中所有p1均用p2替代
:n1,n2s/p1/p2/g:将第n1至n2行中所有p1均用p2替代
:g/p1/s//p2/g:将文件中所有p1均用p2替换

选项设置
all:列出所有选项设置情况
term:设置终端类型
ignorance:在搜索中忽略大小写
list:显示制表位(Ctrl+I)和行尾标志($)
number:显示行号
report:显示由面向行的命令修改过的数目
terse:显示简短的警告信息
warn:在转到别的文件时若没保存当前文件则显示NO write信息
nomagic:允许在搜索模式中,使用前面不带“”的特殊字符
nowrapscan:禁止vi在搜索到达文件两端时,又从另一端开始
mesg:允许vi显示其他用户用write写到自己终端上的信息

最后行方式命令
:n1,n2 co n3:将n1行到n2行之间的内容拷贝到第n3行下
:n1,n2 m n3:将n1行到n2行之间的内容移至到第n3行下
:n1,n2 d :将n1行到n2行之间的内容删除
:w :保存当前文件
:e filename:打开文件filename进行编辑
:x:保存当前文件并退出
:q:退出vi
:q!:不保存文件并退出vi
:!command:执行shell命令command
:n1,n2 w!command:将文件中n1行至n2行的内容作为command的输入并执行之,若不指
定n1,n2,则表示将整个文件内容作为command的输入
:r!command:将命令command的输出结果放到当前行

网友J:
vim比vi强了。功能差不多,但是有颜色区分,容易用

网友K:
很强吗?

如果能选择,WIN下的专业代码编辑器那才叫强。呵呵。

刚刚用上手vi的时候,那种“新鲜”感还是蛮强的,那也只是因为你在WIN下面写代码写腻了而已。

网友K:
X下的VIM功能还是不错的,但最难过的就是中文支持和字体...

网友L:
我这个人比较笨,还是比较喜欢用鼠标在ue里操作……

可以在右侧的函数列表里找到某个函数,然后双击跳到定义处去修改;还可以没事选一段代码重新格式化……

图形界面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A:
谢谢awey的速查手册。vi的最大好处是手不用在键盘和鼠标之

据说发明鼠标的初衷之一是,电脑不能快速地响应人手敲键盘的速度,需要某种方式减缓人机交互的频率。

用vi可以在手按在键盘上不动的情况下,十分有效地使光标在被编辑的程序中游走。设想一下,一般的编辑器能够自由地使光标向上100行、向下55行、向左到最近的字符x、向右到匹配的括号处吗?vi的好处还有:20多个拷贝缓冲区,读入指定文件中的若干行到指定地点,方便地定义成组操作,方便地重复成组操作,迅速地定位到函数或自然段的开始或结尾,等等不胜枚举。

如果在Windows环境下有方便好用的vi,本人还是喜欢用它;不过微软的Visual Studio中的编辑器也算不错,但现在比它强的编辑器有的是。

网友M:
没用过VI

学习

网友N:

学习中..谢谢!

网友O:
去问宇宙飞船的老师----goo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