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面试官只问一个问题:

楼主(2007-05-22):
记得前段时间去华为(科技圆)面试,面试者只问了一个问题:
你知道C语言中一个关键字STATIC 吧? 你怎么理解,使用要注意什么?
回答:
STATIC 意味着静止。定义在文件内的STATIC 变量或函数 只能给该文件使用。
定义在函数内的STATIC 变量,只能给该函数使用的全局变量。
从内存空间使用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一直占据存储空间的变量。
在不同的文件可以使用相同名称的STATIC 变量,而不会冲突,因为“同名”,却占据不同空间。

结果被飞了.
究竟该怎样回答?

网友A:
书面一点的解释。。。

用static声明的变量在C语言中有两方面的特征:
1)变量会被放在程序的全局存储区中,这样可以在下一次调用的时候还可以保持原来的赋值。这一点是它与堆栈变量和堆变量的区别。
2)变量用static告知编译器,自己仅仅在变量的作用范围内可见。这一点是它与全局变量的区别。

Tips:
A.若全局变量仅在单个C文件中访问,则可以将这个变量修改为静态全局变量,以降低模块间的耦合度;
B.若全局变量仅由单个函数访问,则可以将这个变量改为该函数的静态局部变量,以降低模块间的耦合度;
C.设计和使用访问动态全局变量、静态全局变量、静态局部变量的函数时,需要考虑重入问题;
D.如果我们需要一个可重入的函数,那么,我们一定要避免函数中使用static变量(这样的函数被称为:带“内部存储器”功能的的函数)
E.函数中必须要使用static变量情况:比如当某函数的返回值为指针类型时,则必须是static的局部变量的地址作为返回值,若为auto类型,则返回为错指针。

函数前加static使得函数成为静态函数。但此处“static”的含义不是指存储方式,而是指对函数的作用域仅局限于本文件(所以又称内部函数)。使用内部函数的好处是:不同的人编写不同的函数时,不用担心自己定义的函数,是否会与其它文件中的函数同名。

扩展分析:
术语static有着不寻常的历史。起初,在C中引入关键字static是为了表示退出一个块后仍然存在的局部变量。随后,static在C中有了第二种含义:用来表示不能被其它文件访问的全局变量和函数。为了避免引入新的关键字,所以仍使用static关键字来表示这第二种含义。最后,C++重用了这个关键字,并赋予它与前面不同的第三种含义:表示属于一个类而不是属于此类的任何特定对象的变量和函数(与Java中此关键字的含义相同)。

你这句
定义在函数内的STATIC 变量,只能给该函数使用的全局变量。
有问题

网友B:
楼上的解释够全面的~

网友C:
re

他应该不是想要这么详细的回答吧
只问一个问题 ,应该更多是看中个人的想法

网友D:
re

这个问题问了至少也有十年了....一些面试题目从来就没变.

我进华为时也面试了这个问题, 笔试题目是使用链表实现栈算法.

华为的面试对知识掌握深度要求不高, 但是因为整个面试过程对被面试者不透明, 被涮出局很难说是这个原因.

网友E:
恭喜楼主

不用去受苦了

网友C:
re

华为是不是真的很苦?

网友F:
华为,心里的痛!!

网友G:
re 再给出一个STATIC的版本

Static 的作用,
概要:
1.限制变量的作用域
2.设置变量的存储域
2.设置函数的存储域

细化:
static全局变量与普通的全局变量有什么区别?
static局部变量和普通局部变量有什么区别?
static函数与普通函数有什么区别?

static全局变量与普通的全局变量有什么区别:static全局变量只初使化一次,防止在其他文件单元中被引用;
static局部变量和普通局部变量有什么区别:static局部变量只被初始化一次,下一次依据上一次结果值;
static函数与普通函数有什么区别:static函数在内存中只有一份,普通函数在每个被调用中维持一份拷贝

分析:
全局变量(外部变量)的说明之前再冠以static 就构成了静态的全局变量。全局变量本身就是静态存储方式, 静态全局变量当然也是静态存储方式。这两者在存储方式上并无不同。这两者的区别虽在于非静态全局变量的作用域是整个源程序,当一个源程序由多个源文件组成时,非静态的全局变量在各个源文件中都是有效的。 而静态全局变量则限制了其作用域, 即只在定义该变量的源文件内有效,在同一源程序的其它源文件中不能使用它。由于静态全局变量的作用域局限于一个源文件内,只能为该源文件内的函数公用,因此可以避免在其它源文件中引起错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把局部变量改变为静态变量后是改变了它的存储方式即改变了它的生存期。把全局变量改变为静态变量后是改变了它的作用域, 限制了它的使用范围。

static函数与普通函数作用域不同。仅在本文件。只在当前源文件中使用的函数应该说明为内部函数(static),内部函数应该在当前源文件中说明和定义。对于可在当前源文件以外使用的函数,应该在一个头文件中说明,要使用这些函数的源文件要包含这个头文件。

这样 够详细了吧。

楼主(2011-07-06):
一晃就是4年光阴啊,有点感慨:时光易逝啊!

网友H:
面试你的人,在面试之前,就准备飞你的了。不过,在光阴里,神码都是浮云。不去HW也未必不好。
楼主现在如何了?

网友I:
马上也得面临面试了、、

网友J:
华为应届生多啊

网友K:
哪里不苦啊  先赚点钱 买房子再说啊!

网友L:
看来很多事情  还是别人给你安排好了的!你只是按着别人的思路再走!即使你不想那样,但是一不小心 ,也就落到了别人的套套里了!悲哀啊!

网友M:
华为够拽~  那个静态变量我还真的不会用

网友N:
华为的题目很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