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arm 的编译器有 realview carm 和 gun

楼主(2007-05-23):
(无正文)

网友A:
arm 的编译器还有IAR

ads不能直接下载代码到Flash。
keil没有用过
Realview使用起来比较别扭,个人觉得比较差。
IAR比较不错,个人认为目前最好的一个。

网友B:
呵呵

    鄙人简单的试了试 realview   carm 和 gun 这三个编译器, 就其效率来说, carm 和 gun 相差不多.

 而第一个最优秀. 运行速度提高了, 执行部分的代码空间也小了些.

这里说成是"执行部分的代码", 是因为 realview 连接进去了好多的库, 而我的程序跟本就没有调用库函数, 所以 carm 就没有连接库的代码.
这 Realview 为什么要连接那么多库, 还没有搞明白.

网友C:
我一直用keil,用realview编译器

网友D:
可以用测试基准进行评估

    arm是典型的整数处理器,可以使用dhry_stone基准测,看测试基准代码在相同的机器上运行的效果不就知道了。我用gnu,2级优化,cpu是44b0x,主频64M,dhry2.1测得的结果是53.7MIPS,达到ARM7TDMI理论速度的93.2%,应该很难有提高的空间了。
    dhry_stone代码可以在keil和realview的example里面找到。

楼主:
realview 和carm 区别

我用的realview  C代码中提示报警 #1-D  Last line of ends without a newline  在S 文件中不认识 /* 注视
而在CARM中没有这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代码无法在realview 中通过编译,而在carm中没有任何警告和错误提示
这是我的realview 用问题还是 realview 本身就是这样

网友E:
re: dujb

我用的realview  C代码中提示报警 #1-D  Last line of ends without a newline  在S 文件中不认识 /* 注视
而在CARM中没有这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代码无法在realview 中通过编译,而在carm中没有任何警告和错误提示
这是我的realview 用问题还是 realview 本身就是这样

----------------

在文件后面多搞个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