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T在RAM中运行

楼主(2007-05-23):
我建了2个简单的空任务在RAM中,但每次都死在

SWI_Handler:
40000044 EAFFFFFE  B        SWI_Handler                <0x40000044>
这个位置,
请问这是那里出了问题,我其它的程序是可以的,想用操作系统。碰到这个过不去了。谁给我提示下,谢谢了先

楼主:
re

问题出在BX PC指令上。

网友A:
IMPORT SWI_Handler

        ; swi used by RTL os
         IMPORT    SWI_Handler
SWI_Addr        DCD     SWI_Handler

Undef_Handler   B       Undef_Handler
;SWI_Handler     B       SWI_Handler

楼主:
re

谢谢,不过现在又出新的问题了,就是加载后有时候能正常运行,有时候不是,我都搞不清是谁的问题了。我是在KEIL下编译,然后在REALVIEW下调试,有时候加载后,代理老是在S和R间切换,有时候就正常,他们2者之间需要特别的设置吗,我用是默认的。程序烧到FLASH是稳定的,就是在RAM不稳定,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