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 STMFD SP, {LR}^

楼主(2007-05-23):
您好!
  我这几天在看陈明计先生写的lpc2100启动代码中IRQ.s那个文件,下面一句解释百思不得其解!
;--------------------------------------------------------
STMFD   SP, {LR}^  ;保存SPSR和用户状态的SP,注意不能回写
;--------------------------------------------------------
请问下:上面那条指令怎么不是保存用户模式的LR寄存器?
        难道进入中断模式后原来用户模式的 LR寄存器就保存的是用户模式的堆栈指针?????

还有,程序由用户模式受中断进入中断模式后,LR_irq是不是保存的返回用户模式地址??? 那原来受保护的用户模式的LR_usr保存的是什么玩艺儿呢??
  请您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楼主:
更正

哦!不好意识应改为:
;--------------------------------------------------------
STMFD   SP, {LR}^  ;保存用户状态的SP,注意不能回写
;--------------------------------------------------------
 问题同上

网友A(2010-12-08):
$IRQ_Label
        SUB     LR, LR, #4                      ; 计算返回地址
        STMFD   SP!, {R0-R3, R12, LR}           ; 保存任务环境
        MRS     R3, SPSR                        ; 保存状态
        STMFD   SP, {R3, SP, LR}^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没有能理解,上面的是IRQ中,发生IRQ中断后进入的IRQ模式,此时SPSR保存的是中断前(用户模式或系统模式)的CPSR,关键是STMFD   SP, {R3, SP, LR}^ 不能理解,SP没有回写,不知道R3,SP,LR能不能被写入到IRQ的堆栈中,我在KEILL下软仿真发现SP地址没有变化,很奇怪。还有后面^标号不是在有PC时才用到吗?

网友B(2012-05-24):
进入了IRQ模式了怎么还能使用User模式下的SP呢?这里的LR不是和保存任务环境那一行的LR一样吗?都是PC的返回值!

网友C:
工程师在线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