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将十进制浮点数123.4变成如附图所示的数据格式应该怎么办

楼主(2007-05-30):
请问各位大虾在单片机C语言中运用表达式d=3500*r/(3500-r)运算出来的十进制浮点数结果比如123.4变换成如附图所示的数据格式应该怎么办呢?也就是要把123.4这个浮点数变成
D9 D8 D7 D6 D5 D4 D3 D2 D2      D1 D0  -   -   -  -  -  - 这样的格式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试试

unsigned short int x;

x=123.4*4;

Dh=x>>2; //D9-D2
Dl=x<<6; //D1-D0

楼主:
大虾非常感谢您啊,十进制的数也能用移位运算吗?

网友A:
晕菜了,难道你从来没对整数做过移位操作?

楼主:
很抱歉阿,我过去只知道十六进制和二进制可以

我的道行很浅,非常不好意思啊

网友B:
不明白你想做什么。交流可以用库函数,存储可以当数组来

用union,把它当作一个4个字节的byte数组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用库函数呢?大虾你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阿

用union,把它当作一个4个字节的byte数组就可以了……
这句话也不明白!

网友B:
用sprintf把浮点数转换成字符串,用atof把字符串转换成浮点数

至于union,建议你看看书……单精度浮点数在内存中是连续存放的4个字节,所以你不用管它的值是多少,把它当成一个数组来存放就可以了。

楼主:
computer00帮看看这样做对吗?

unsigned char Dh,Dl;//
float t2,rt2;
unsigned int rd;
    rt2=5000/exp(4000.1*(1/298-1/t2));
    rd=(3500*rt2/(3500-rt2))*4;
    Dh=rd>>2;Dl=rd<<6;//将十进制浮点数rt2转换为附图所示的数据格式,这样做对吗?
//其中Dh代表附图中的D9 D8 D7 D6 D5 D4 D3 D2
//Dl代表附图中的    D1 D0 .  .  .  .  .  .

网友A:
对不对,自己一试不就知道了? 凭空想象没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