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功耗问题

楼主(2007-06-04):
   请问MCU的功耗怎么计算啊,比如一个I/O输出,一个I/O输入,都是高电平5V,电流都是10mA,那么功耗是多少?
   那样是5V*10mA+5V*10mA,还是 5V*10mA-5V*10mA啊?

楼主:
那怎么计算功耗呢?

那怎么计算功耗呢?计算所有输入功率减去所有输出功率难道不是功耗吗?
把所有输入引脚的输入功率加起来,再把所有输出引脚的输出功率加起来,然后前者尖后者难道不对吗?

网友A:
为什么搞这么麻烦?测一下MCU的供电管脚上的电流就全有了

何必加加减减,再说MCU内部还要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