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boot+sst39vf3201的问题

楼主(2007-06-05):
我的板子上用的flash存储器芯片型号是SST39VF3201,从U-boot-1.1.2中flash.c; includesflash.h中来看,好象u-boot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设计人员使用这款芯片的问题,所以原代码中没有相关处理部分。请问我到哪里能找到关于SST39VF3201的修改资料呢。

网友A:
连kernel中都没有

环芯片吧。

网友B:
改改两个读写函数应该不难吧?

楼主:
请各位网友说细一些,万分感谢!

还是在u-boot中配置sst39vf3201 flash存储器的问题。我在u-boot-1.1.2/includes/flash.h文件看到以下注释:

/*Internal FLASH identification codes*/
/*Be careful when adding new type! odd numbers are "bottom boot sector" types!*/
我对这段话的理解是对于那些采用bottom boot sector方式的flash器件来说,必须将内部标识代码设置为奇数。

在该文件中,有如下定义
#define FLASH_SST160A 0x0046;

那么采用bottom boot sector方式的sst39vf1601的代码应该是多少呢?

#define FLASH_SST320 0x0048

那么采用bootom boot sector的fsst39vf3201的代码应该是多少呢?

这些内部代码值是如何规定的?或者说是如何计算的?

引用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