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ARM通讯方式问题!

楼主(2007-06-05):
现在在做一个dsp+arm(rm9200)的板子,涉及到dsp,arm之间通讯的问题。初步打算应用hpi接口。
哪位兄弟有这方面的经验,给指点一二。。。

网友A:
还是加一个双端口RAM吧!

网友B:
有钱就用双端口RAM,否则就用SPI,SPI不需要经验,接上就通

楼主:
DSP+ARM通讯方式问题

是这样的
双口ram和fifo的方案应用的可能性不大;
spi方案算是备用方案,因为dsp部分的spi为复用接口,如果用spi就必须舍弃一路视频信号。

不知道哪位用过9200模拟过hpi接口?!

网友C:
加块便宜的FPGA/CPLD吧

如果有需要可以给你设计从ARM总线HPI8或者HPI16的转换时序

网友D:
用普通的SRAM+CPLD就可以双端访问

我们目前用的是普通的SRAM+CPLD实现的

楼主:
DSP+ARM通讯方式问题

引用 网友C: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5楼: 加块便宜的FPGA/CPLD吧

如果有需要可以给你设计从ARM总线HPI8或者HPI16的转换时序

这位朋友可以留个联系方式么?!
我的msn :  sy_mabg@hotmail.com

楼主:
DSP+ARM通讯方式问题

我目前应用得方式是:

     hpi16的通讯方式,不过很多地方不是很懂,想和各位学习一下!!

网友E:
太搞笑了

我有点亮LED的方案
跟我联系

网友F:
并不难

在我的系统中,arm(at91rm9200)与dsp(5416)通信接口方式就是hpi,arm总线接hpi,8位方式访问.

网友G:
ARM CPU S3C44B0X与C54X DSP的接口设计, 陈 猛

楼主(2007-07-05):
laiqi 能留个联系方式么

laiqi  能留个联系方式么

网友H(2011-07-07):
我想问,如果是使用HPI方式访问,ARM可以读到DSP内部的代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