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32和USB那个实时性好点?

楼主(2007-06-06):
工控场合

网友A:
LZ最好先定义一下“实时性”,什么样的反应才叫实时性?

搞清这个问题,你的问题就有答案了。

网友B:
USB在工控场合似乎没有232经折腾啊

网友C:
re

严重建议不要在工控场合用USB
曾深受其害

楼主:
谢谢

arzhiy 给大家介绍介绍

网友A:
请教arzhiy,在工控场合用USB的危害在哪里?分享一下经验教

省得大家一遍一遍跑弯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