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由一个硬件设计工程师转业到软件开发,应该从那里学 起

楼主(2007-06-11):
我从事硬件设计有好几年了,薪水到了5000也就不能再高了,又不适合从事管理、销售工作,还是热爱开发上,我想由一个硬件设计工程师转业到软件开发工程师,请教各位,应该从那里学起?C语言---C++----51---ARM?希望各位给我指点。

网友A:
汇编和C吧,这是最基本的工具

现在**的是ARM汇编吧,C学标准C就成
其它的:数据结构一定要学,至少要深入到二叉树,图什么的不是太深的算法也用不到,就看你自己愿意钻多深了。
然后:操作系统,编译原理。对解决深层次的问题有帮助,一帮做应用软件的用不到这二项。搞定之后,再能跟实践相结合,恭喜,你就是高手中的高手,再加上你的硬件功底,>15K指日可待

网友B:
不要转。。。可以业余学,但是不要完全转。。

网友C:
怎么会不涨呢

不知道lz硬件主要做什么?可以先从驱动,测试程序自学一段时间。其实硬件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如果单纯是为了工资去学软件,可能得不偿失呀

网友D: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开始,就不要开始

    如果你原来的硬件工作与处理器无关,那必然是模拟、电源、射频方面的工作了,这些工作往往是经验越丰富越吃香,别舍长取短了,薪水上不去是因为机遇没到。
    如果你原来从事的就是微处理器相关工作,好几年了都不知道软件从何学起,那我建议你还是干硬件,你的专长应该在硬件方面。

网友E:
楼上说的太对了!

工作好几年了,居然不知道从哪开始学软件。那以前做的东西肯定都不需要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