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8900插上网线后,LINK与LAN指示灯没反应!!!

楼主(2007-06-12):
我想用CS8900做一个网络应用,但CS8900插上网线后,LINK与LAN指示灯没反应!,并且网卡的数据访问不到,而且网卡在上电不久就会发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发烫要检查一下电源是否正常

LINK与LAN指示灯没反应,说明物理连接还有问题,检查一下接收和发送的链路,及CS8900芯片第93脚(RES)连接的电阻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