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RO BASE设置问题。

楼主(2007-06-13):
请问,在ADS中设置RO BASE是什么地址啊?有写资料说放的是代码的起始地址,可是代码不是放在FLASH中从0x0开始的吗?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RO BASE是编译后指向的代码起始地址。

简单的讲就是RO BASE设成什么值,你的代码必须位于该地值处才能正常运行。有时会将代码复制的SDRAM的0x30000000处开始运行,那么在编译该代码时必须将RO BASE设置成0x30000000

网友B:
请问阿南

如果想要生成的代码跟物理地址无关,随便放在哪个RAM地址上都可以运行,在ADS中应该怎么做?

网友C:
re

一上电执行的程序地址和在RO设置的地址并不一定相同的, 不同的处理器最初上电执行程序的地址不完全相同,如果设置的RO和上电最初代码执行的地址不同,那么就要进行代码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