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pc机USB摄相头的图象监控系统

楼主(2007-06-14):
ARM+pc机USB摄相头?????
最近要做一个图象监控系统,上头说得用PC机的USB的摄相头,另外系统是用的32位的ARM(没有操作系统的支持),控制USB摄相头进行拍照,然后将图片通过GPRS发送出去,数据通讯部分差不多了,但是前面图象采集处理过程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请各位高人提供以下方案~~

网友A:
re

blackfin531/533,s3c2440,i.mx21都可以做你说的东西,不知道你具体图象的分辨率要求怎么样

网友B:
用PC机的USB的摄相头?楼主是用PC机采集图像,还是ARM

网友C:
"ARM+PC机的USB的摄相头,没有操作系统的支持"难度

网友D:
在linux下有一款软件叫video4linux

你可以参考一下它的代码。
或者干脆就跑linux。既然用了ARM9,为什么不用OS?没OS的话,你这么复杂的一个系统,USB协议栈怎么做?TCP/IP协议栈怎么做?多任务怎么做?每个单项跑通了,可不代表你可以把它们轻松揉合在一起

网友E:
AT91SAM9263

网友F:
ARM9就LINUX/WINCE直接USB图象,ARM7就uclinux上ISP1161,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