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e-js核支持JAVA硬件加速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7-06-24):
(无正文)

网友A:
去下载ARM公司的白皮书,上面有最权威的说明

楼主:
我看了ARM926_CORE.PDF,上面只在TRACE中设计了JAVA状态,而没有系统结构图,我想在结构图中应该可以看到支持JAVA的硬件的吧?

网友B:
我的道听途说!!!

手机 Java 可分成两种加速方式,一种是内建 JIT、AOT 的软件加速,另一种则是 Jazelle 硬件加速。软件加速原理是处理器利用内存配置(Memory Allocation)的方式达到加速的目的,而硬件加速则是处理器内建加速器,可分担处理器的工作量,进而让效能提升。内建 Jazelle 硬件加速的手机在处理 Java 软件的效能最高大概是 JIT 的 4 倍左右。

Jazelle 效能较高,直接影响到的就是 Java 程序的开启时间、反应时间以及执行速度。当播放影片时,支持 Jazelle 的手机在每秒画面数(FPS)上明显比软件加速来得快。

 相关链接:http://www.3gcn.org/content/view/21802/200/

网友B:
道听途说2!!!

许多硬件平台和它们的操作系统都提供基本的硬件加速支持。例如,硬件加速一般提供矩形填充功能,和利用CPU完成同一任务相比,硬件加速的效率更高。由于硬件加速分离了一部分工作,允许多个工作流并发进行,从而缓解了对CPU和系统总线的压力,使得应用能够运行得更快。利用VolatileImage可以创建硬件加速的图形以及管理图形的内容。由于它直接利用低层平台的能力,性能的改善程度主要取决于系统使用的图形适配器。VolatileImage的内容随时可能丢失,也即它是“不稳定的(volatile)”。因此,在使用图形之前,最好检查一下它的内容是否丢失。VolatileImage有两个能够检查内容是否丢失的方法:

楼主:
lao lang真是热心人,突然发现他的签名,强

楼主:
有没有用过ARM中汇编的的JAVA指令?

一般ARM指令是32位,THUMB是16位,JAVA是8位.有用过8位的吗?还有它的指令集(包含JAVA的)怎么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