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rm9200片选输出有时候变长了,造成读写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7-03):
用at91rm9200对dsp的内存读写,用at91rm9200的NCS2作为DSP的片选,现在有时侯测试NCS2在读操作时,保持时间是正常时间的两倍左右,而数据总线上大数据的保持时间还是跟正常时一样,造成数据读取错误.哪位大侠给点意见,出现这种现象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能搞定?

楼主:
是我描述的不够清楚吗?

网友A:
改ncs2的参数

楼主:
DSP的ready信号影响了

现在,发现ncs2是受DSP的HPI总线中的ready信号影响了。用示波器测试HPI 的ready信号在读写高低16位数据之间没有出现有效状态,在连续两次读写(32位)之间有短暂的有效状态.现在DSP在有些时候启动后,会出现HPI 的ready信号在读数据时宽度变的跟普通时候的片选信号一样宽,而数据总线的数据保持大时间还是跟普通时候一样长,导致读取的数据错误.这个时候,ARM向DSP写数据也写不进去.但是,为什么ready信号不正常呢?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原因有哪些啊?应该从哪里着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