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link**失败经历

楼主(2007-07-04):
有误导可能,删除

网友A:
牛人!

你一开始不说自己**坏了,而是气势汹汹的质问他“怎么我买的jlink才三天不到就坏了!……”可能就能换一个接着试验了,呵呵

网友B:
我很佩服你,那一千多元来做试验。

如果搞成了,你就发了。一个卖上几百元。都赚疯了。

楼主:
2楼的弄错对象了

2楼的弄错对象了。不过看来自己买个d版再尝试破的人不少

网友C:
没经历了???

楼主:
又看了看

有误导可能,删除

网友D:
讨论一下

00100038 ---> 001000C0  是不是可以放下你的串口设置打印的代码, 用汇编写.
然后改LDR R0, =loc_105534 为LDR  R0, =00100038,

========================================
再就是
我就修改LDR R0, =loc_105534 为LDR R0, =loc_105000,

LDR是伪指令, LDR     R0, =loc_105534 会被翻译成一调指令和一个常数, 你不知道你这条指令怎么修改的

ROM:001000E4                 LDR     R0, =loc_105534
....
修改这条指令, 应该修改
ROM:001000F4 off_1000F4      DCD loc_105534       ; DATA XREF: ROM:001000E4 r

DCD后面的那个值

网友E:
软件没分析明白就急于动手了。

看来你要找个crack厉害点的帮你才对。

网友F:
他的JTAG口有引出来吗??

有就好弄一点

网友G:
这样改风险太大了

且不说是否与原来的程序地址有冲突,只要人家对程序加一个校验码,这种改动肯定就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