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枚举在 S3C44B0 上的实现

楼主(2007-07-05):
请教有什么工具可以看到PC 上接收到了DEVICE USB发来的数据,谢谢告知

网友A:
bus hound

1.请下载安装bus hound 5.0全功能版
2.安装完毕后请一定要重启,否则软件不能工作
3.进行USB监控的主要步骤如下:
(1)启动软件,讲USB设备插入USB口
(2)在DEVICE内选择设备,例如我的设备是一个USB电话,则设备为USB COMPOSITE DEVICE,选中该设备,可以在下面的PROPERTIES看到设备的总线类型,设备的电源以及各个端点的功能,在该设备下面还有两个分支:USB AUDIO DEVICE 和 "USB人体学输入设备"(这就是本设备占用的两个接口),一样在PROPERTIES里面可以看到他们的类代码为0x01和0x03.
(3)在看完基本信息后,将上述的某个接口,或者全部打勾.
(4)切换到"SETTING"选项卡,将MAX PHASE设置为512,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完全的DESCRIPTOR和其他的数据了.
(5)在"PHASE TO CAPTURE"里面的几个和USB相关的选项如下:
CDB:命令描述符块;
CTL:USB控制传输;
DI/D数据输入/输出;
LEN:数据长度;
INSOC:同步传输;
RSET:总线复位;
URB:USB请求块;
USTS:USB状态
查看USB数据传输就把它们都打勾就行了;
(6)在"Coloumn to display"里面,把里面的全部打勾,(为什么我就不说了).注意,这样要把窗体最大化才可以看见全部数据.
(7)在"CAPTURE"选项卡里面可以看捕捉的数据了,在文本框输入文字,再点旁边的箭头,可以查询.按STOP,再按START可以清屏.
(8)举个例子,接上设备,在文本框输入GET DESCRIPTOR(大小写无所谓),点箭头,可以找到你的DESCRIPTOR,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DESCRIPTOR主要是CONFIG,如果是设备描述符会有专门的说明GET DEVICE DESCRIPTOR;这个软件好像不会捕捉STRING DESCRIPTOR.
设备返回的信息在DI里面

下载地址:http://www.mcu123.com/down/view.asp?id=28
 相关链接:http://www.mcu123.com/down/view.asp?id=28

网友B:
好人呀

太感谢了,一直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楼主:
谢谢2楼

谢谢2楼热心帮助!我问题搞定了

网友C:
开始接触AR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