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编译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7-12):
ADS编译问题:

我定义了一个中断函数
  void __irq time0Up(void);

编译是报错如下:__irq FUNCTION need no argument and no return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是不是后面漏了void

网友B:
中断无参数和返回值..看看中断函数.

贴出来看看...

楼主:
代码

void __irq time0Up(void)
{
  int i=1;
  i=i+1;
}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执不执行都一样

执不执行都一样,中断函数执行没有任何结果,系统在编译的时候可能可以给优化掉.
有错误提示,那可能是系统给你一个提示,当前存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中断.

网友D:
我试了试

按照上面的做法,没有编译出错。
函数里面没有语句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