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谁知道motorola的mpc852芯片是用什么开发软件编程的

楼主(2007-07-13):
(无正文)

网友A:
所有的MOTOROLA不都是一种环境吗...

就是类似于ADS1.2的那种...

楼主:
请问 ayb_ice ,这个环境具体叫什么?

谢谢!

网友B:
mpc

windriver 有开发工具

网友C:
Tornado和linux都是常用的,

开发环境和OS有关,
和cpu无关,

网友D:
也可以使用 CodeWarrior 或者GCC 来开发

也可以使用 CodeWarrior 或者GCC 来开发

网友E(2009-11-28):
CodeWarrior QQ: 434572980 代理MPC全系列的开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