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嵌入式晶震加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7-07-13):
请教嵌入式晶震加上拉电阻的问题?要在哪个脚加?
一般要加多大的电阻?
 用的是ARM7

网友A:
你说的是LPC213X ???好像不用上拉了吧..

网友B:
不怎么明白

莫非楼主说的是用了外部晶振,然后还剩下的一个X2引脚?
如果是晶体,那应该是并联一个吧?
所以,不明白

网友C:
用过的是并联一个电阻,阻值大约100K

网友D:
不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