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改配置文件使坚屏变横屏问题

楼主(2007-07-13):
   现在用uC/GUI竖屏一切正常,现在想把竖屏改为横屏,我把配置文件里的#define LCD_SWAP_XY (1)使能了,屏幕分辨率也把原来的240*320改为320*240,但就是不能改成横屏...应该如何改为横屏?

网友A:
液晶屏初始化也要改

网友B(2009-12-09):
初始化怎么改,好像都不行阿。
你指的是画点函数的XY交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