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用keil调试lpc2468的usbdev例程

楼主(2007-07-13):
用keil调试lpc2468的usbdev例程,发现出现这个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memory missmatch address:0x00000000 value=0xff expected =0x18.

网友A:
我前几天也遇到了

你是下载到flash还是ram,如果是flash,要在那个update target前面打勾,如果是ram,就不知道了,我的也没找到原因,从网上找了个模板可以用,暂时用着
ps:我用的是lpc2220,easyarm2200的板子

网友B:
好像是程序没有写入到芯片的样子。。。。

FLASH调试之前,要先把代码烧进去。。即在KEIL中选择进入仿真前update target.

网友C: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原因不明,可能是KEIL版本的问题

楼主:
re

估计就是update的问题,因为改了程序之后,flash里内容不符。

网友D:
重新编译一遍栽下载就可以了!

如果你设置都正确的话,试试这么做,应该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