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自制ARM学习板

楼主(2007-07-20):
本人想自制ARM学习板,请问这样可以吗?本人打算找到封装图,或者可以直接使用的PCB,然后腐蚀,再把元件焊好。顺便问一问有无现成的ARM的PCB呢?

网友A:
你的方式是学习单片机的方式。在arm中不好用。

你的方式是学习单片机的方式。在arm中不好用。

网友B:
二楼:ARM不是单片机吗?给一个理由。

网友A:
arm最低端和单片机最高端的差不多

只能这么对比,如果说arm是单片机的话。

网友C:
就算是小ARM引脚也比较密

自己腐蚀PCB板不太容易达到这样的精度吧?

网友D:
找可以用的PCB可能没那么容易,不过现在的空PCB板可能容易

楼主:
找现成的PCB也可以

找现成的PCB也可以,最怕就是焊起来会不会很麻烦,会不会很容易焊错。ARM需要什么外围设备才能正常工作呢?如51就需要晶振而AVR不一定需要。还有就是电源除了5V还要其它吗?如3.3V。

网友E:
不如买开发板...

网友F:
RE

ARM的电源5V,3.3V,2.8V,1.2V一般这些,如果要让他正常工作的话,至少应该CPU+SDRAM+FLASH+POWER+URAT+JTAG+USB.真想做板子的话,还是自己画比较好,拿现成的估计调试一起比较麻烦,也许发布板子PCB的人在里面做了修改呢。

网友G:
难道楼主欲从事、研究PCB生产?

如果想学嵌入式应用技术,就没这必要了,别把自己的时间不当时间,建议直接买个合适的开发板吧!

网友H:
re

时间与兴趣,兴趣与金钱,总存在着很多矛盾啊!我也要自己做一块

网友I:
希望楼主成功

做成的话你就便宜的卖,坛子里有大把的人没钱而又想学习arm,千万记得要便宜哦,我们会顶你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有的人甚至讲出了我的心声,我就是正在矛盾中。谢谢大家。我会再衡量一下。

网友J:
买开发板的钱还是不能省的

自己做没经验的话很麻烦的,光那几个ic就够难焊的了

网友H:
焊接不是关键问题啊

没有经验最关键的是,我们在提示出错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
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不过我还是想自己做一块,全当是
锻炼一下PCB技术也好嘛!努力学习中,LZ,支持你!

网友K:
看学习方向

我觉得如果想侧重软件,比如操作系统等,那干脆买块开发板好了,现在开发板也便宜;如果想侧重硬件或两者都想上,那就自己做吧,不过这个过程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

网友L:
做ARM7把

建议做LPCARM7的,买个周立功的书,上面什么硬件电路都有,还有软件,容易入门~我就参照做了个LPC2148的板子,很好用~

网友M:
买块板子或者就用嵌入式LINUX开发环境就行了

建议不要在这个上面花这么大精力,有银子就直接买一块,或者,直接下个免费的嵌入式式linux开发环境,一样可以学习内核/驱动开发,应用程序开发/调试
我目前就在用ZIX嵌入式LINUX开发环境,下载地址:
ftp://ftp.zznux.com/isos/ZIX/1.5/ZIX-arm920t-le-1.5.2-eval.iso
帮助文档和视频教程网上都有,自己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