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19的16位模式

楼主(2007-08-03):
在16位模式下怎么收不到数据?
BD0-BD3 未接,A0-A4接ADDR1-ADDR5;A8,A9接VCC,其余接地.
AEN脚接的是44B0的NCS脚,地址也设置为相应BANK的地址.数据总线用的是16位的.IOCS16接VCC.
同时DCR中的DMA数据宽度设置为16位模式.

但,板子运行起来后,只有起初会收到几个0x0804长度的包,以后没有任何反应了.

我用PING命令和网络探测软件,能看到PC的数据发到网口.可44B0没有收到任何数据.

有经验的大哥给个指教.

网友A:
应该有很多人用吧,怎么没有人回答。

8019应该有很多人用吧?

网友B:
在16位模式下

检查一下端口地址,16位模式下,所有端口地址须左移1位,可以参考一下uboot里面的驱动,虽然是8bit的,还是很有用

网友C:
两个要点:

1)控制命令寄存器读写按8bit操作
2)数据按16bit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