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编译连接出错,问题在哪里?

楼主(2007-08-05):
IAR编译连接出错,问题在哪里?
Error[e16]: Segment INTVEC (size: 0x410 align: 0x2)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3d0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CODE)INTVEC=00-3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0-3f"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0-3f                 INTVEC

网友A:
可能是INTVEC 区的地址空间设置太小

可能是INTVEC 区的地址空间设置太小

建议把 0-0x3F 改为0-0xFFF,起码应大于你实际的代码量
(size: 0x410 align: 0x2)

楼主:
请问怎么设置?

请问怎么设置?
IAR和ARM都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