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编译时,怎么显示代码大小?

楼主(2007-08-06):
keil MDK编译时,怎么显示代码大小?

网友A:
方法有一

如图其中led是工程名,把她改成自己的工程名就可以了

网友A:
晕图传不上

在option for target 的output选项卡

在after make 选项run user progarm #1 的选项打勾并在后面填上
C:KeilARMBIN30fromelf.exe ***.axf -z

***为你的工程名

网友B:
楼上说的极是..

这种方法不用输入工程名..所有工程通用..
progject->options for target->user
输入:
%KARMBIN30fromelf  "#L.axf" -z

楼主:
#L是什么意思?

#L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