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学习要从哪里入手啊

楼主(2007-08-25):
各位达人:
   我是新手,谁能告诉我,ARM学习要从哪里入手,我该买ARM7还是9

网友A:
看你的特长在哪个地方了?

要是你以前是做硬件的呢,这个我不太清楚,我以前是做软件的,我弄ARM7没几天就转到ARM9上去了,不是很难。
你自己试看!
 相关链接:http://www.123arm.com

网友B:
re 楼主

如果以前是做单片机的,就把ARM当单片机用,只需像接手一个以前没用过的单片机一样,熟悉开发工具,查看专门处理器的Datasheet,也可以买本<<ARM体系结构与编程>>学习。
如果以前是做PC机软件的就没有必要特意专门去学ARM了,基于操作系统开发就行,和PC机一样

楼主:
re 3 楼

我现在在一个做数码产品的工厂,做的是ARM系列的数码产品的软件维护,得到的技术方面的支持不多,想往这个方面深入发展一点,买了一个ARM9的开发板搞了一个星期都没有什么进展,我在CYGWIN环境下安装了交叉编译工具,但老是挂接不上,各位达人有没有基础一点的资料来指导

网友C:
先有目标,再去定位。

     学ARM,从硬件上讲,一方面就是学习接口,另一方面就是学习汇编和C语言的板级编程。如果从软件上讲,就是要学习带有操作系统的东西了。这些对于初学都来说必须明确,要么从硬件着手开始学,要么从操作系统的熟悉到应用开始学,但不管学什么,只要不是纯的操作系统级以上基于API的应用层的编程,硬件的寄存器类的东西还是要能看懂的,基于板级的汇编和C编程还是要会的。
    对于初学者的开发板的选择,我想一定要考察其所用芯片接口资源是否丰富,技术是否成熟,资料是否很容易找到。

    对于行业应用中的基于ARM类的嵌入式系统来讲,就是嵌入式系统四个层面上的东西,要么走ARM的硬件层设计,只要走到汇编和C编程就可以了。要么走驱动开发这块,再有一种就是走板级测试这块,但前途不太明朗。

    因此对于初学者必然要把握住方向,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自己要在那一层面上走。然后再着手学习较好,就象楼上几位说的话都是很负责的,也大体指明了所从事层面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