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AXD中调试,选择全速运行会在main()处停止

楼主(2007-08-25):
为什么在AXD中调试,选择全速运行会在main()处停止,在这里我没有设置断点呀?有时候用其他人的底层,就不会在main()处停止,直接全速运行了。是不是ADS上有什么设置?

网友A:
axd有设置

楼主:
请问在什么地方设置?谢谢

网友B:
因为在AXD在装载一个新的image时会自动在main处设置断点,

如果不想直接"双击"断点去掉就可

网友C:
这是一个挺好的特性

这是一个挺好的特性,非常好

楼主:
请问阿南

我有些项目用的是其他人的底层,一直都不能自动在MAIN()处停止,我现在想把他设置能在MAIN()处自动停止,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B:
想在哪处停止就在哪里双击设断点就可

楼主:
我想自动就在MAIN()处停止

网友D:
我记得在可以设置的

网友E:
小建议

如果你是从 __main() 跳到主函数main()的就会到断点停下,如果你是直接跳到main()的就没有自动断点。
注:ADS下

网友F:
应该在仿直设置界面里的

楼主:
好象不行

改为B __main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