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

楼主(2007-08-22):
看s3c2440手册 不明白 nandflash 那一章里面的main data area 还有spare area 各是干什么的啊 谁能给我解释下啊 谢谢了啊

网友A:
分别指前面512字节的数据区和后面16字节的备用区域吧

在扫描坏块时,只需扫备用的16字节就可以
不知道正确否?知道的兄弟告诉下

网友B:
main data area用于存放实际的数据,spare area存放一些管理数据

管理数据包括阿南说的坏块标记,还有实际数据区的校验码、地址映射信息和一些加密信息、其他管理信息。

spare area的内容与你的管理策略有关,可以自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