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7-08-23):
physical address 和virtual address有什么区别?
物理地址不就是实际的地址吗?
(我用的是EP9315的芯片,arm920T内核,芯片内没有集成rom)

网友A:
re:

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Linux不能直接访问物理地址,所以先要申请对应的虚拟地址
《ARM Linux入门笔记》中有介绍,可以下载看看

楼主:
哪位大侠帮我解释一下呀!!!

哪位大侠帮我解释一下呀!!!

网友B:
估计LZ不知道MMU,MMU=Memory Management Unit

MMU处于CPU和存储器之间,负责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变换;CPU发出的地址是虚拟地址,经过MMU的变换,送到存储器的就是物理地址了。

这种地址的变换对多任务多进程的系统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对多任务间存储器的保护起了关键作用。

楼主:
谢谢啦 两位!

谢谢啦 两位!